冶金设备液压系统维护

楼主(2012-05-28):
冶金设备存在他的特殊性,振动强烈,冷却水多,环境差,温度高,这些给液压系统的维护带来很大的困扰。有没有同行一起交流下心得

网友:
楼主是哪个钢厂的?

网友:
阿拉的体会,就一个字,熟

玩冶金的液压与玩船舶液压,都必须特别熟悉,其它的行业容你考虑一下,这两个行业,由于环境问题,不熟悉,玩不了,

熟悉,就是特别熟悉原理,一看到设备问题了,立即就可以想到是哪里的问题?哪个阀台的哪个部分可能有故障,顺这个一直找到泵站,再找控制,

网友:
在钢厂干了一年液压点检,经验是设备要是有备件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网友:
楼主哪个钢厂的?

网友A:
偶感觉钢厂液压原理很简单,一般一看块就知道了。至于阀组位置即使是精轧机看管找集成块阀组也非常快。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工艺上对它的需求,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出现的。电气控制方面也一样要非常明白,至少你的敢和电气工程师拌嘴。至于机械上液压缸坏基本就开骂。至于工艺上,一出事故,比如堆钢什么的你就偷着乐吧。
备件要充足,关键地方一定要用好的。钢厂液压维护最大的难点在于控制外漏。我最郁闷的就是一边看着过钢一看看着漏油。

游客

网友(2012-07-19):
可否能交流一二??QQ806702275

网友(2012-05-30):
我也是的呀!同意6楼分析,了解各个部分的工作要求和作用对找出原因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感觉钢厂液压原理很简单,一般一看块就知道了。至于阀组位置即使是精轧机看管找集成块阀组也非常快。
我 ...

一边出钢一边漏油我也很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