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种壳体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2-05-28):
请教高手,帮帮指点指点这种零件采用什么加工工艺才好。制作成本不好太高。

网友:
这个要求挺高的,不好办啦

网友:
铸造,车,镗!!

网友(点评):
铸造的话,铸完以后里面没法车啊,尤其是到了有凸台的地方

网友(点评):
凸台之后不要求加工吧,否者设计就是个白痴!直接找设计

网友:
冲压,模具费可不便宜。

网友(点评):
是啊,客户那边只需要做一件。所以请教各位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制作。

网友:
分开做,然后激光焊接,这样变形小点。

网友A:
拜托,这几个公差是哪么好保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这几个公差是哪么好保证的吗

内径加工完可以车,同轴度是浮云,这么短的截面要检0.03的同轴度?

网友:
看批量,看你要求便宜,估计也就几个的活,直接想办法扣出来,不做两个孔,两个孔开大点的,做个东西焊上去。
批量大,铝件,直接压铸
钢的,旋压或者冲压外形,再冲压两个孔,视情况追加加工内孔和两个耳朵孔。

网友:
或许只有焊接是个办法

网友:
整体加工好后,焊接凸台并加工

网友:
什么材料,灰铁的铸造,钢的下料焊接 ,工程塑料的铸造

网友(点评):
l铝合金,LY12、6061等都行。

网友(点评):
铝合金的话可以考虑采用下料焊接,因为你的材料只有5mm,浇铸的话感觉有点麻烦,焊接比较省力,LY12考虑到变形的话可以采用WE53低温钎焊来进行焊接,网上好像有WE53铝焊视频你找一下,6061可焊性很高,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