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件折弯标注问题

楼主(2012-05-28):
请问件1标注是否正确,件2上部该如何标注?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你不是问过吗

网友:
这个要用到数学角度。  虽然我会说,但是不会做。 对不起哈!  像着一种不能标具体尺寸。 只能标个角度让别人去算。。

网友(2013-03-03):
      第一个零件标注已经说过了。
第二个零件标注,标注出那一段圆弧所对的圆心角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的弧度不用标注,第二个照着第一个来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