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支点问题

楼主(2012-05-28):
一根轴由于结构原因需三个轴承支撑,三轴承孔同轴度0.02之内,能否将一个不是太重要的轴承公差做成浮动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没图没真像。
轴本身就是挠性的,三轴承孔同轴度0.02之内,基本上可以完全忽视这个偏差,除非是特别要求精度的机器。

楼主:
我画个草图(这是我准备做的减速器)。距离不是太长,所以选择三点支撑要慎重。由于结构原因需要三点支撑。同轴度在0.02之内会否有疲劳,轴75的,三个支点装配也蛮烦得。扭矩5000N.M。左边两个孔中间是齿轮,最右边的是出轴孔。

网友:
这还真是高难度的东西。。。

网友A:
轴承是内径75外径130么?轴承精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内径75外径130么?轴承精度等级?

调心滚子轴承,0级

网友:
轴承孔同轴度0.02之内足够了。
因为轴承外圈的公差都有0.018。

网友B(2012-07-03):
“能否将一个不是太重要的轴承公差做成浮动的?”是什么意思?
是指最右边的那个轴承?
浮动公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将一个不是太重要的轴承公差做成浮动的?”是什么意思?
是指最右边的那个轴承?
浮动公差是什么意 ...

是最左边的。公差放大,过渡配合。起浮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