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一到夏天就容易出毛病

楼主(2012-05-28):
大家好,小弟对机床的电压不是太在行,想请教下,我们的机床都是光数980T的床子,我们电源一直接的380的电压,220的接的是零线,机床一到夏天就容易出毛病,维修机床的人来说是我们电压有问题,不能直接接零线,要用稳压器,我们有15台设备,我想问下这个一起,要用什么型号或者多大的稳压器呢?那位对这方面懂的告诉我下啊

网友:
你到电器市场看看,卖稳压器的人可能会告诉你!

网友:
广数的床子,让厂家提供

网友A:
电力的品质本来就不是很好,当220V是用一相+接零,就可能因相压改变而直接影响单相输出的电压;夏天属因用电峰期,更容易出现某相压偏低。
加稳压器才是合宜的措施,最好是直接加装在机床的电控箱里,并且还得注意相压平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床家应该帮助解决的

网友:
温度高了,各种电气元件散热量大,集成元器件产生温飘现象,引起了N种不可靠毛病是之一。
电压不稳定,也是其中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的品质本来就不是很好,当220V是用一相+接零,就可能因相压改变而直接影响单相输出的电压;夏天属因用电 ...

这个可以一起装一个吗?

游客

网友:
...并且还得注意相压平衡的问题。 阁下说:可以一起装一个吗? 这样可以做到平衡吗?

网友:
不装个功率补偿吗?15台一个月也不少电费啊,我们厂就装了,一般8个月收回成本,节电15%-20%

网友:
和热胀冷缩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的品质本来就不是很好,当220V是用一相+接零,就可能因相压改变而直接影响单相输出的电压;夏天属因用电 ...

是的啊,是不是装个大点的也行,不用每台机子都安装,那样可以做到平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是不是装个大点的也行,不用每台机子都安装,那样可以做到平衡吗?

去看看这帖
里面有一些说明

三相线电费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这帖
里面有一些说明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