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与ANSYS12.1、keyshot对接

楼主(2012-05-28):
PROE如何与ANSYS12.1、keyshot对接一、对ANSYS建模很头疼,所以一般在PRO/E里建模,再导入ANSYS进行分析。经过研究将自己的方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1)、首先确保安装ANSYS时已经指定了PROE文件
        (2)、    在“开始”——“所有程序”-----“ANSYS 12.1”----“Utilities”----“CAD Configuration Manager”出现“CAD ConfigurationMa nager” 设置页面,对该设置页面进行以下设置
        (3)、勾选“Workbench and ansys Geometry interfaces ”和“ICEM  CFD Direct CAD interfaces” 再勾选右边“Pro/Engineer”然后点“NEXT”
        (4)、   进入“Pro/Engineer”启动目录和启动文件设置页面,在“Pro/Engineer Installation location”按照提示指定Pro/Engineer的启动目录,在“Pro/Engineer Start command”中按提示选择Pro/Engineer启动文件,设置完成后选择“EXIT”即可
        (5)、    启动PROE
        (6)、如果菜单栏里没有ANSYS12.1选项,用记事本打开config.pro。(关于这个配置文件不多说、玩PROE的都知道)在里面添 加如下一行选项名protkdat、键值X:\ANSYS\ANSYS Inc\v121\AISOL\CAD Integration\$ANSYS_PROEWF_VER121\ProEPages\config\WBPlugInPE.dat     (x是你ANSYS安装的盘符)
         (7)、保存-----OK
二、关于KEYSHOT与PROE连接很简单
        (1)、安装好KEYSHOT
         (2)、下载keyshot与proe的接口软件、并安装。网址如下http://proe.blog.163.com/blog/static/17459465720101130112726849/
         (2)、用记事本打开config.pro。在里面添加如下内容prodevdat D:\KeyShot2\wf4\protk.dat    注意:prodevdat与D之间  有空格。
                     wf4是你的PROE版本我的是4.0的 所以选的是WF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如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

网友A:
能不能不要复制粘贴个东西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不要复制粘贴个东西过来呢

这是我自己写的!我空间里的

网友:
看来楼主的英语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