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输送机构的内部结构,是怎样加工出来的?有那些部件组成?

楼主(2012-05-28):
各位大哥,有没有人知道这些输送机构的内部结构,是怎样加工出来的?有那些部件组成?

网友A:
齿轮 加轴 还有皮带 只是他换拉样试拉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 加轴 还有皮带 只是他换拉样试拉而以

不太明白

网友B:
不管你懂不懂,反正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懂不懂,反正我懂了。

哦哦。。很好。。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一般也都是找外包

网友:
同步带 同步轮  一左一右  传的

网友:
看样子是靠负压吸附输送的

网友(2014-07-25):
在这么大的面积上能形成有效负压,吸住物体,里面的结构还是有点窍门的。传动关系是简单,难点在如何防止不工作的气孔不漏气,负压恒定。哈哈!

网友: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形成有效负压,吸住物体

网友(2014-12-18):
主要部件:皮带,滚筒(驱动+从动),减速电机,离心风机,机架,风管等等.

网友:
真空输送,中间是真空箱,两端改向滚,真空形成是依靠侧面风机通过的风管回抽形成负压

网友(2015-05-27):
皮带中间是一块中空板,上表面打孔,四周打密封胶,侧边开一孔抽真空,这样材料会紧贴皮带运行!

网友:
真空泵抽气,运输带上的孔形成负压吸住物料不让其滑动、跑位!

网友(2015-12-16):
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2016-05-14):
吸风带,包装印刷行业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