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模数齿轮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2-05-28):
现正设计一副大齿轮,模数是25,但是由于大齿轮剖分面的结构原因,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是齿数不变,改用变位齿轮,参数是:m=25,Z1=25,Z2=188,X1=+0.67,X2=+2.5.
    第二种是改变小、大齿轮齿数,参数是:m=25,Z1=27,Z2=204.
两种方案的大齿轮的结构式相似,第二种方案的重量约重1.5~5t。

现请问选择哪种方案更经济?变位齿的加工成本与普通齿的成本差异在什么地方?有多大?

补充:
  1、大齿轮是由两半齿圈组合而成的,半齿圈材料:ZG310-570。
  2、大齿轮法兰尺寸为4000mm。
  3、属于轮辐式齿轮。

网友A:
试过斜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斜齿轮吗

斜齿轮也是一样的吧   传动比7.5左右不能变

网友:
斜齿轮改变中心距,不改变传动比。

网友:
还有,“7.5左右不能变”是什么意思?

游客

网友:
所以你要满足螺栓的安装位置中心距就不对了,是这样吗
主要问题不是中心距的问题,而是剖分结合面连接螺栓安装位置不够。 i=7.5,是大小齿轮的传动比。

网友B:
如果能选第一种的话,还是要选第一种因为大齿轮的材料成本和加工费都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选第一种的话,还是要选第一种因为大齿轮的材料成本和加工费都是很高的!

变位齿轮的加工费用和能够加工的厂家,这是个问题?  论坛有没有专门加工大齿轮的?

网友:
选择第二种吧,第一种变位2.5太大,可能刀具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贵公司的设备吗? 能提点方案选择的意见不?

网友:
每吨费用在2-3万!在东北!只是加工!设计吗还?不了解 !

网友(2013-01-26):
河南新乡市长城通用有限公司。拥有T6920A数控镗铣床(12m行程)3台,捷克W250G,W200D各一台。另有φ10m-1.25m立车群和φ10m-3.15m滚齿机群。邮箱xfeng0910@126.com,电话:18937386321,qq:543103934

网友:
铸造也可以。120T以下铸件均能铸造

网友:
个人意见:
1、两个齿轮的尺寸差距很大,还是用变位齿轮齿轮较好,可以兼顾小齿轮的强度,耐用程度。
2、大齿轮要用两片组合,齿数一定是偶数,齿轮的装配很重要,它会影响加工精度和使用的强度。
3、选择大齿轮的齿数少一些,可以减少很多成本。这个方案我觉得比用直径大的齿轮好一些。
4、如果用滚齿机加工,变位齿轮的加工成本与标准齿轮的加工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