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选用什么密封圈和什么堵头能密封住?

楼主(2012-05-28):
有一个管螺纹,M27x2的。但是这个螺纹口有个30°倒角,求这种情况下,选用什么密封圈和什么堵头能密封住?

大约3bar的压力

网友:
用尺寸合适的O形圈就行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用O型圈啊,别说3bar的压力,很多工程油缸缸头和钢桶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用O型圈啊,别说3bar的压力,很多工程油缸缸头和钢桶都是这样的

我也感觉是O型圈好,可是供应商建议我用ED密封!你有图纸吗,能不能发给我看看你们的样子

网友A:
ED肯定不行啊,这种没有用ED密封的,都是O型圈,图片现在我不大好弄,用的时候把O型圈挤在斜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肯定不行啊,这种没有用ED密封的,都是O型圈,图片现在我不大好弄,用的时候把O型圈挤在斜面上就行

我也不会上传图片?为什么,是新手不给传?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用添加附件。

楼主:
我明天试试看

楼主:
还是穿不了

网友B:
ed圈是平面密封,在斜面上没法密封。而且你有必要在螺纹斜口上蜜蜂吗?不能换到其他地方吗,不能像ED密封接头那种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圈是平面密封,在斜面上没法密封。而且你有必要在螺纹斜口上蜜蜂吗?不能换到其他地方吗,不能像ED密封接 ...

图片喘不上来,不好看!必须要螺纹斜口,客户要求的!

网友(2012-12-02):
这里用O型密封圈,压紧后要保证密封圈没磨坏.

网友:
o型圈,我用过10几公斤的都可以的
堵头与管纹口吻合的好的话,不用圈圈都可以

网友(2014-05-02):
3bar这个压力 用组合垫圈或者O型圈都可以密封

网友:
百度上很多的,其实很多现场还是用O形圈多吧,毕竟O形圈比较常见也比较多呵呵呵,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K3ZeEPTdVe73-j4Qjf7c28uPJO1C-37K1kII6DKobuZxSujcL-Hu-1AcRSWHiMkhJ4GnEae04ENuVsH_n7vq3d6JjGdYwz53AIw3pXZ-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