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末端密封泄漏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8):
各位大侠,

工作中发现,电主轴末端在使用时会发生密封不严的问题,冷却液的冲刷会将轴承的油冲出来(如图左侧)。是不是密封有问题?这种泄露在电主轴行业好像挺多见。

网友:
气雾润滑的情况下,油从前面出来说明是正常的,不出来才不正常。
气雾在润滑的同时也其到气密封的作用。

网友(点评):
技术名称:气帘密封

网友(2013-04-22):
更换旋转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