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门店,流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2-05-28):
专门做制冷工程和工厂空气动力工程,注册个门店要多少费用(不考虑店面租金),流程怎么走(先不管有么有生意,先把门店给建立起来)?

还有是否我可以挂靠一个公司,做我的生意(这个程序怎么走)??

网友A:
如果不是特种行业,门店还要注册?自己租就是了。公司是要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特种行业,门店还要注册?自己租就是了。公司是要注册的。

老鹰 我指的就是公司 就是只有一个店面的公司

游客

网友:
门店和公司没必然联系。注册公司比较简单,找代办或者自己到工商局咨询一下,准备点注册资本,找个注册地点,其它没什么。

网友B:
找个会计公司,花些钱,它帮你全部搞定,并且没有任何麻烦。现在的会计公司都是有背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会计公司,花些钱,它帮你全部搞定,并且没有任何麻烦。现在的会计公司都是有背景的。

是不是注册资金也可以免了

游客

网友:
注册资金可以免一部分的,比如你注册的50万,你手头只有20万,那30万会计所会帮你解决的,你就是要付些利息了,注册后3个月吧,钱就拿掉了,工商也不会查的。

网友:
自己办是不是比较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