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等级考题,请教

楼主(2012-05-28):
在网上看到一个考题,是cad等级考试的题目,按图曲面造型,但第一张图纸条件不足不可以完全定义,拖动圆心还有很大的变动空间啊,是不是我画错了?还是本来就不能完全定义?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少个尺寸!

网友:
38间距平行线与R12.5的过渡缺尺寸

网友:
应该是少个尺寸

网友:
R12.5没有限制尺寸,你拖动肯定会变动啊

楼主:
这是咋整的,怎么考工试题也会有这么大的自由偏差啊。

网友(2012-07-12):
r30的圆心在r50的半径上

网友:
少个尺寸
看着外形,像是个鼠标啊

网友(2012-12-31):
慢慢练吧

网友:
少一个尺寸。

网友:
除了38的平行线与R12.5之间的R缺尺寸外,其它都可以画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