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打开neu文件

楼主(2012-05-28):
问题如题。

网友A:
跟打开STP是一样的
要是有组件的,就打开组件名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打开STP是一样的
要是有组件的,就打开组件名那个文件

能再具体些吗?

网友B:
直接打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开呀

直接打开不会出现问题吗?好像有对话框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不会,晕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打开不会出现问题吗?好像有对话框弹出。

发个neu文件给你试试,会不会是你的文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具体些吗?

打开的时候选择一下啊,选择NEU类型,怎么会打不开呢,弹出的对话框是什么你又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的时候选择一下啊,选择NEU类型,怎么会打不开呢,弹出的对话框是什么你又不说

嗯,应该可以了,谢啦。

网友(2024-08-12):
引用 楼主:
嗯,应该可以了,谢啦。

请问你是怎么打开的?我是用creo画了个矩形,保存为neu文件,但是还是打不开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