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内齿轮如何倒角?求教!

楼主(2012-05-28):
以前大齿轮,我们都是用小的角磨机自己手工倒的,前两天加工的2.5模数的小齿轮,太小了,压根倒不了角,硬倒又怕倒坏工件,可是对方硬是要我们倒好了才能交货。怎么办啊,又没有倒角机,难道要我拿锉刀去锉?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A:
滚齿之前就应该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齿之前就应该倒角。。。。。。

额。。。这个是插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是插齿。。。

看错了,那也应该在加工齿之前就应该有倒角,否则也容易伤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那也应该在加工齿之前就应该有倒角,否则也容易伤手

呵呵,是倒齿轮的边缘,要齿成型了才有的倒。。。

游客

网友:
恩,小的齿轮不知道怎么倒。。。。

网友B:
否则也容易  我们都是直接手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否则也容易  我们都是直接手工的

有什么好的方法推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