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给降低以后,主轴负载反而增大呢?

楼主(2012-05-28):
      今天调整一台加工中心,为了安全,把进给倍率降低到40%(程序设定0.25mm/r,实际应该是0.1mm/r)。加工内容为钻一群D9深16.5的孔,材料40Cr,硬度HRC25±3。在试加工时,出现主轴负载过大报警,后来将进给倍率调至100%就OK了。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进给降低了主轴负载反而增大了,请社区大侠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P=FV,估计是这个公式

网友:
我设计组合机床时也有相关困扰,求高人解答

网友B:
楼上是对的,举一个极限例子:
1r/min,进给量0.1mm/r,你觉得可以钻孔吗?

网友:
楼上的这个例子,和主轴负载的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CNC是用变频调速的,转速降低,电流也会降低,功耗也会下降。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D:
增加转速

网友:
进给倍率太小,主轴输出功率也会变小,当输出功率不足以带动负载时,就会发出报警,就像小马拉大车一样,拉不动了就是负载太大报警

游客

网友:
进给和主轴是两个电机好不好,不搭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V,估计是这个公式

P是扭矩,F是进给吗?如果这样,正说明扭矩和进给成正比,正说明楼主所说的现象是一种反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对的,举一个极限例子:
1r/min,进给量0.1mm/r,你觉得可以钻孔吗?

0.1mm/r不可以钻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C是用变频调速的,转速降低,电流也会降低,功耗也会下降。这是很正常的

1.转速没有改变;
2.进给降低,主轴扭矩增加,即电流增加。如果是电流降低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转速

什么意思,没有理解上去?

网友:
硬质合金在加工工件时,是靠挤压变形完成切削的工作的。由于挤压,待加工表面会形成挤压硬层,称冷硬层。(冷硬层硬度高于工件硬度)当进给量小于冷硬层厚度时,,刀总是在高于材料硬度的地方切削,就会加大切削力,所以切削时进给量不能太小。(个人感觉是这样)

游客

网友:
冷硬层的厚度会厚过进刀量么? 另外加工怎么是挤压过程而不是剪切过程?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P是扭矩,F是进给吗?如果这样,正说明扭矩和进给成正比,正说明楼主所说的现象是一种反常。

P是功率,F是力,V是进给速度

游客

网友:
V怎么是进给速度而不是切削速度?我理解的载荷应该是扭矩偏大造成,所以跟LZ疑问一样。

网友:
金属切削有三个变形区,第三个就是挤压变形的区域。因为是钻孔,先前垂直推进,硬度层所以会影响代加工表面。

网友:
加工硬化,这个词

网友:
加工硬化给金属件的进一步加工带来困难。如在冷轧钢板的过程中会愈轧愈硬以致轧不动,因而需在加工过程中安排中间退火,通过加热消除其加工硬化。又如在切削加工中使工件表层脆而硬,从而加速刀具磨损、增大切削力等

网友:
这理论没准不对,只是感觉是。仅供参考

网友:
我觉得六楼的解释是正确的。。。。。。。。。。

网友:
主轴功率与三个因素关联,转速、切削量及进给速度。楼主讲的是减少进给量,主轴输出功率减少,导致报警。进给是与粗糙度相关的参数,要明确调整它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1mm/r不可以钻孔吗?

1r/min  你可以搞?

网友:
不能理解,机床发神经病?

网友:
不懂,来学学新东西!

网友:
钻孔都会报警机床负载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