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同步带、滚珠丝杠传动的比较

楼主(2012-05-28):
雕刻机传动中通常有三种方式:丝杠、同步皮带、齿轮齿条。

丝杠又可分为普通丝杠和滚珠丝杠,其中滚珠丝杠精度最高,价格比较贵,普通丝杠相对精度低,价格也便宜。齿轮齿条在某些大型雕刻机上应用比较多,相对要求精度不高,但速度快、力量大。同步皮带现在的使用范围也非常广,不仅可以取代联轴器,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代替滚珠丝杆直接传动,但由于皮带的间隙和弹性使精度下降,优点就是装配要求降低、更方便。  同步皮带传动我是这样测试的:工作台面上荷载50kg,用千分表定好零位,然后左右往复运动不等距离若干,最后在电脑中回零位,然后看看千分表是否回零位。

我目前测试下来结果是正好回了零位,不知道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如何。丝杆大家比较熟悉不用多说了,有使用同步皮带、齿轮齿条传动的请进来交流一下心得。

不知道论坛是否有朋友做重型的数控龙门铣,其中Z轴的行程高达数米,用齿条齿条还是滚珠丝杠呢?

游客

网友(2012-06-30):
齿轮齿条用在Z轴上不太合适,无法实现机械自锁

网友(2012-05-28):
分析挺好的

网友A:
小机器,精度不是特别高的,同步带比较适合。只是要用好带和与之配套的好带轮。绘图仪,打印机就用的同步带。
大型龙门,用齿轮齿条,但齿轮箱是消隙的,比如双伺服电机。坛里有沈阳机床,武重的,对此比较熟悉。

游客

网友(点评):
,请教下,齿轮箱消隙什么意思啊,是消本身的间隙,还是齿轮齿条的间隙啊,还是只是齿轮提高精度,把间隙做小了啊

网友:
分析得比较好,沈机和武重的朋友介绍介绍你们的技术啊!

网友:
大型龙门我看到的是齿轮齿条

网友:
讲的是设备传动的方面啊

网友:
顶,楼主分析的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接着补充呀

网友:
你要测重复定位精度的话,我觉得还是光栅尺比较好

网友:
还不错。虽然看不懂是什么!!

网友:
杠又可分为普通丝杠和滚珠丝杠,其中滚珠丝杠精度最高,价格比较贵,普通丝杠相对精度低,价格也便宜.

普通丝杆又称为梯形丝杆,因为其剖面呈梯形,是滑动摩擦传动的,精度较差,容易磨损。

游客

网友(2012-06-29):
请问一下,那我们的机床的精度进给量靠什么传动呢?

网友(2012-05-29):
用齿轮齿条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
哈哈,正在找这个呢,谢谢楼主,看来我得选择同步带传动了

游客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814&page=3这是我关于这个方案的一个部件的贴子,前辈可以看一下
观点仅供参考,如果不存在泄密,可以提供你的方案,让社友帮你分析!

网友:
顶!!有那位大神接下去讨论.

网友:
楼主,讲的很不错,其实还可以在详细些

网友B:
我们公司六米龙门铣用的是丝杆

游客

网友:
六米应该是有效行程吧?丝杠不变形?而且行程的定位精度很高?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负载不大的可以

网友:
齿条和丝杠均可,但不等用滚珠丝杠

网友(2012-06-28):
用滚珠丝杆一般是短行程比较有优势,如需要高速的话就得用齿条!丝杆在厂距离情况下高速起来就出现抖动大,会造成加工误差!齿条理论上行程可以无限长,高速起来不会有抖动现象!我是做齿条这一块的!免费提供资料!如有需求请找我索取!QQ2574803090

网友:
线性马达算不算一种?小东西上面有得挺多的

网友:
请问楼主测试的同步带是什么型号那家的啊?能回零那么好啊?测试用的是步进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分析得比较到位。

网友:
直线传动机构的种类
1》齿轮齿条传送机构
特点:高钢性 价格低
缺点:有齿隙
定位精度:不太清楚
2》滚筒皮带传送机构
优点:冲程长 高速 价格低
缺点:有弹性 钢性低
定位精度:±0.05
3》滚珠螺杆
优点:高钢性 高效率
缺点:价格较高 长行程时无法达到高速
定位精度:±0.02(研磨滚珠螺杆可达到±0.01)
4》导螺杆
优点:导程小时有保持力 价格较低
缺点:寿命 效率低
定位精度:±0.02
以上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2012-10-08):
    这种长行程,重负载的建议你用齿条齿轮的传动结构。。。。。

网友:
一般在机械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
我想啊,重型的设备,大多应用齿轮齿条结构。同步带应用在小型设备上比较普遍,这是我的感觉

网友:
楼主分析的挺好。

网友:
齿轮齿条一般会用在受力比较大的地方

网友:
双滚珠丝杠用的多些,国外大多都是双丝杠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传动精度要求高、重载的设备上用滚珠丝杆;传动精度要求比较高、载荷较小设备上用同步带;传动精度不高、重载的设备上用齿条。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用滚珠丝杆,普通丝杆有间隙和回程误差,齿轮齿条适用载荷大行程长,同步带传动精度不高

网友:
数控车床都是普通丝杆传动

网友:
我一般垂直是用滚珠丝杆,水平时可以考虑用同步带

网友(2012-11-13):
目前国内大型的龙门数控铣床进给运动普遍都是采用的齿轮齿条(斜齿)传动,传动速度快、选择斜齿传动更平稳

网友:
很有帮助啊!

网友(2014-04-08):
引用 网友A:
小机器,精度不是特别高的,同步带比较适合。只是要用好带和与之配套的好带轮。绘图仪,打印机就用的同步带 ...

回答的比较专业~

网友C:
滚珠丝杆精度高,但是加工装配要求高,价格也高,需要的驱动力小。同步带便宜,装配要求低,同步带有拉长的风险,不过可以用带钢丝的pu带,精度相比还是要差一些。齿条有间隙,精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杆精度高,但是加工装配要求高,价格也高,需要的驱动力小。同步带便宜,装配要求低,同步带有拉长的 ...

个人认为,现在很多皮带传动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不过滚珠丝杠已经规模化生产,价格其实非常低廉,被代理商无形之间加价销售了。想了解这方面行情的,可以咨询我

网友:
还可以在详细些

网友D(2016-07-21):
目前这几种机械传动方式(齿轮传动、涡轮涡杆传动、带传动、链传动和轮系)中,没有一种传动是十全十美的。以下是五种机械传动方式的比较:

1.齿轮传动:

1)分类:平面齿轮传动、空间齿轮传动。

2)特点:优点 适用的圆周速度和功率范围广;传动比准确、稳定、效率高。;工作可靠性高、寿命长。;可实现平行轴、任意角相交轴和任意角交错轴之间的传动

缺点 要求较高的制造和安装精度、成本较高。;不适宜远距离两轴之间的传动。

3)渐开线标准齿轮基本尺寸的名称有 齿顶圆;齿根圆;分度圆;摸数;压力角等。

2.涡轮涡杆传动:

适用于空间垂直而不相交的两轴间的运动和动力。

1)特点:优点传动比大。;结构尺寸紧凑。

缺点轴向力大、易发热、效率低。;只能单向传动。

涡轮涡杆传动的主要参数有:模数;压力角;蜗轮分度圆;蜗杆分度圆;导程;蜗轮齿数;蜗杆头数;传动比等。

3.带传动:包括 主动轮、从动轮 ;环形带

1)用于两轴平行回转方向相同的场合,称为开口运动,中心距和包角的概念。

2)带的型式按横截面形状可分为平带、V带和特殊带三大类。

3)应用时重点是:传动比的计算;带的应力分析计算;单根V带的许用功率。

4)带传动的特点:

优点: 适用于两轴中心距较大的传动;、带具有良好的挠性,可缓和冲击,吸收振动;过载时打滑防止损坏其他零部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缺点: 传动的外廓尺寸较大;、需张紧装置; 由于打滑,不能保证固定不变的传动比 ;带的寿命较短;传动效率较低。

4.链传动包括 主动链、从动链 ;环形链条。

链传动与齿轮传动相比,其主要特点:制造和安装精度要求较低;中心距较大时,其传动结构简单;瞬时链速和瞬时传动比不是常数,传动平稳性较差。

5.轮系

1)轮系分为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两种类型。

2)轮系中的输入轴与输出轴的角速度(或转速)之比称为轮系的传动比。等于各对啮合齿轮中所有从动齿轮齿数的乘积与所有主动齿轮齿数乘积之比。

3)在周转轮系中,轴线位置变动的齿轮,即既作自转,又作公转的齿轮,称为行星轮,轴线位置固定的齿轮则称为中心轮或太阳轮。

4)周转轮系的传动比不能直接用求解定轴轮系传动比的方法来计算,必须利用相对 运动的原理,用相对速度法(或称为反转法)将周转轮系转化成假想的定轴轮系进行计算。

5)轮系的主要特点:

适用于相距较远的两轴之间的传动;可作为变速器实现变速传动;可获得较大的传动比;实现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网友:
53#说的很好!

网友:
呵呵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见过大多电机出来同步带传动,二级传动齿轮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六米龙门铣用的是丝杆

一般丝杠和滑轨好像只能到6米。。否则就要拼接

网友(2018-02-07):
  丝杆传动,由于丝杆中间没有支撑,所以行程上有限制,之前做激光切割机,4米以上一般都用齿轮齿条了。至于精度的问题没有测试工具,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D:
目前这几种机械传动方式(齿轮传动、涡轮涡杆传动、带传动、链传动和轮系)中,没有一种传动是十全十美的。以 ...

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