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2-05-28):
有一工件外径235内径为225,壁厚为5MM。要求外径公差为0.05——0.096MM。请教各位大侠:车床上怎么加工,做个什么样的工装?

网友A:
反爪加工。

网友:
扇形三爪
增大与工件解除棉机
减小变形
刀具锋利

网友B:
大哥,总的告诉我们工件的长度吧?

网友C:
不算太薄 车完里孔 双顶精外圆 很容易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料下长一点,留出夹的位置,外圆内孔一刀下,然后再割下来

网友:
应该买管材  加工 下一定长度 逐步下料切断

网友:
焊接付卡爪,要把整个外圆抱起来的。

游客

网友:
我们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焊软爪,能将公差控制在0.05左右,还要控制装夹力
要再提高精度,还可以用磁力夹盘,变形量能更小,在0.03左右

网友:
把工件焊在一个法兰上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爪加工。

请问什么是反抓加工?我是新手,不太懂,望赐教

网友:
反爪就是内撑孔加工。正爪夹外圆会椭圆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总的告诉我们工件的长度吧?

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太薄 车完里孔 双顶精外圆 很容易的

师傅内孔很大的225MM,而且是批量的。你的建议适合那种内径较小的薄壁件。我倒是同意2 楼的建议。先用抱爪抱外圆车内孔,再做一个扇形反爪,撑内孔车外圆。

网友:
内孔长度到位,外圆留余量,做一心轴,就可以了,我们做不锈钢的单边厚度1.2的都做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内孔很大的225MM,而且是批量的。你的建议适合那种内径较小的薄壁件。我倒是同意2 楼的建议。先用抱爪 ...

你想不变形 最好就不要用卡的方式 孔大也没关系卡盘那端用料头车225短芯轴或锥面 顶尖那面也如此这样干批量活装卡活很快 也不变形 但是注意外圆先粗车留一毫米多一点加工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不变形 最好就不要用卡的方式 孔大也没关系卡盘那端用料头车225短芯轴或锥面 顶尖那面也如此这样干批 ...

好方法.......

网友:
楼上的方法加工出来的统统会变形的!

网友:
材料  长度

网友:
扇形三爪内卡盘  这个靠谱

网友(2015-06-18):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零件,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变形

网友:
感觉加工好复杂啊

网友:
如果能用圆通状的材料加工更容易,实体材料要去除的余料太多了
材料可以长一点,留夹位,先搪内孔,再车外径,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