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车英制梯形螺纹问题

楼主(2012-05-28):
本人是新手,还没做过梯形螺纹,,请师傅们指教指教。。。列。孔20*5.083.。。程序该怎么编 啊、、、

网友A:
和公制一样编,然后F改成I,I后面填每英寸的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公制一样编,然后F改成I,I后面填每英寸的牙数

每英寸的牙数是什么意思啊,,,可以举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英寸的牙数是什么意思啊,,,可以举例吗

每英寸等于25.4毫米。英制螺纹的意思是每英寸几牙。

网友:
G92x21z-65 l 5,08.面应 该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