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A机械原点数值过大!

楼主(2012-05-28):
我们公司的一台广数对刀后设刀补时发现设不进去,看了一下机械原点的数值好象太大了,所以设置的刀补值超过了刀补处允许的最大值使刀补设置无效,问一下各位,该如何解决

网友:
把刀补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
用G50改下坐标就行了,我试过这种情况

楼主:
没用,我想问的是能不能把机械原点的数值改小一点,可以设哪个参数值,如何设?

网友:
你机械回零之后再试试?

网友:
打开机床参数表,因为好多都是汉化的,自己动手去找就可以了。因为版本不太一样和厂家不同,参数有可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