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程开关在使用过程中,长期受压NO触点闭合,是否会影响其寿命?

楼主(2012-05-28):
请教:行程开关在使用过程中,长期受压NO触点闭合,是否会影响其寿命?
众所周知,行程开关的寿命一般与动作频率、使用环境、额定电流、额定电压以及负载有关,但对于那些很少动作的行程开关。因长期受压,NO触点吸合,会不会影响行程开关中的弹簧,在长时间受压的情况产生塑性变形,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
小弟,暂且谢过……

楼主:
亟待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

恩,我想清楚影响情况如何?
现在我们公司每年定期更换行程开关的成本要几十万,觉得浪费啊……
期待大侠指教啊……

网友:
等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有点兴趣,希望大侠指教!

网友B:
经常换还不如修呢,不就是弹簧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换还不如修呢,不就是弹簧坏了吗?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局限性……
首先数量较大,我们公司没有做基础件维修的这块;其次,我们是地铁行业,服务对象是社会群众,需要提前了解各基础部件的寿命,在其损坏之间就要进行换掉,保证运营的安全,所以我主要是对其进行寿命研究,防止故障大范围爆发。

网友C:
可以问一下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问一下生产厂家

谢谢。
我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我咨询过国内的一些厂家,对这部分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行程开关的寿命与实际的使用工况有很大关系。
现在大量使用的德国沙尔特宝的行程开关,其使用寿命与电压、电流、动作频率、负载以及通断能力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