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件就只能手动去毛刺了么?

楼主(2012-05-28):
ADC12铝件,形状外方内圆。呈筒形,薄壁,壁厚最大4毫米。在侧面偏中心的地方加工M4通孔螺纹,由于内孔为后道装配表面,不能有外翻毛刺,而螺纹出口处总是产生。没辙,每次拿下拿刀刮,很累很烦人。由于受制于螺纹加工的定位问题,必须要车完后再做下部加工,没法先加工螺纹。问下有什么好办法不?

网友A:
考虑肉多厚,如果后的话 工件内测面开个工艺狭槽,待攻丝后 翻出毛刺用工艺狭槽避位?没看到你工件 就此意见!

网友:
先攻螺纹再车内孔!

游客

网友:
我也偏向这样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肉多厚,如果后的话 工件内测面开个工艺狭槽,待攻丝后 翻出毛刺用工艺狭槽避位?没看到你工件 就此意见 ...

内壁需要装配全接触,且壁厚很薄,如果开槽会断续切削产生椭圆。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发类似的问题最好能附上简图哦,这样文字表述很费时间还不容易说清楚

网友B:
问题我看的很明白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 我也一直没有好方法。顶起等答案。

网友C:
1.加工螺纹在什么设备上加工的?可以考虑底孔钻好后加把倒角刀(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可问问相关公司,好优利),然后在攻螺纹,最好挤压丝锥。

2.人工倒角刮刀不好倒,也容易打滑,可考虑用球头的气动动磨头直接打磨

网友D:
现在应该有化学或者电解法去毛刺的。。。你可以再网上查查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楼上的弟兄,这个是以色列的NOGA的去毛刺刀,我现在就在用着。不过对于斜孔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应该有化学或者电解法去毛刺的。。。你可以再网上查查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内孔表面PCD精车过,光洁度在0.8以下,用电化学法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加工螺纹在什么设备上加工的?可以考虑底孔钻好后加把倒角刀(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可问问相关公司,好 ...

现在使用的不二越的高速钢钻头OSG的螺旋槽丝锥。设备是立加,用挤压丝锥也有毛刺,且是内外都有,比起单边有毛刺更麻烦。倒角刀有是有的,但不能对应加工中心使用。用刮刀也是无奈之举,用风枪可以打出倒角,但不能完全避免内表面出现受伤。最初也是这么来搞的,但后来有个别产品出现了毛刺影响了装配,鬼子就否决了这个办法,要求拿刀刮。

网友:
内壁需要装配全接触,且壁厚很薄,如果开槽会断续切削产生椭圆

网友(2012-09-15):
引用 网友B:
问题我看的很明白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 我也一直没有好方法。顶起等答案。

这个我有办法,您的产品大孔是多大的?
可以联系我 18606253286   QQ:313721587

网友:
内孔装心轴打孔攻丝
细小毛刺纱布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