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槽,请教

楼主(2012-05-29):
我加工零件外槽内槽宽11或16和8mm几种规格,外圆也有大小,粗糙度3.2力求达1.6,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材料45钢不热处理,在车床上加工.请教各位帮忙。

网友A:
买进口机夹刀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这么大的槽,3.2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内槽困难一点,达1.6还是建议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进口机夹刀

我买了德国进口的机夹刀。1200圆,效果也不是很理想,3MM宽的刀头。普通焊接刀用刀尖车可以但得用两吧,会有接刀印,机夹刀主要是亮度好。

网友:
用机加尖刀,高速。切槽刀速度低,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