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捕捉到切点却不在圆上,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2-05-29):
CAD绘图时,让直线与圆相切时使用捕捉切点来完成,但是捕捉到得切点不在圆上而在圆外。
   这是什么原因啊?  求高手帮助

楼主:
是软件自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线条显示问题,点击“工具”——“选项”——“显示”——“圆弧和圆的平滑度”,把设置调高点看看,例如调成3000.

网友:
可能你将图形放大了,造成显示问题。这种情况很常见,个人感觉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TAN不就OK了?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画到切点就是切点

网友:
是在圆上,不过是显示的问题,regen一下就可以看出了

网友:
显示的事,其实已经在园上了,你的分辨率导致圆放大后出现锯齿边,所以你就看到这效果了

网友:
是啊,同意3#楼,只是显示问题,不影响后面的操作

网友(2013-02-01):
这个难说,一般不是显示问题,有可能转到其他CAM软件上也切不上,出不来刀路的。

网友:
这个不是显示问题,转到其他CAM软件上也会切不上,从而造成出不来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