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从金属塑性上来讲产生毛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5-29):
是根本原因,不是那些网上的这些1)剪切刀刃变钝,间隙过大;锯片迟钝,或安装不当;(2)冲头磨损或安装不当;(3)火焰切割操作不当;(4)焊接制度不规范。
哪位知道啊,真心真心求教

网友A:
毛刺与材料自身特性有关,硬度越高 脆性越大毛刺越小,反之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刺与材料自身特性有关,硬度越高 脆性越大毛刺越小,反之越大。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是有点迷糊
我现在是挤压螺纹
同样的直径
钢板上挤压螺纹没有毛刺
而5系铝合金挤压就会产生毛刺
请问为何会这样呢,是因为5系铝合金塑性好嘛??

游客

网友:
对啊,那为什么挤压还是有毛刺啊,是因为铝的塑性没有低碳钢好?
铝的硬度低延伸率高

网友B:
看下2款材料的物理特性,比较下,哪个硬度高,脆性大,哪个就毛刺少。。希望我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2款材料的物理特性,比较下,哪个硬度高,脆性大,哪个就毛刺少。。希望我说的没错

你的意思是塑性好的容易产生毛刺嘛???
为什么呢?是粘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