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转工装,帮我看看怎么传动的?

楼主(2012-05-29):
一个翻转工装,帮我看看怎么传动的?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两边咬齿?

网友:
下边和2边轮接触的底座 其作用吧

网友:
看不明白,图不全。

网友:
好像是飞机的工作台哦,我看那个工装的圆周是黑色的,是不是靠那个地方摩擦旋转啊

楼主:

蓝色部分会翻转180度,但是不知道怎么传动的

网友:
多几张照片就更好了,照片拍清楚点就更好了。

网友:
看着像靠两边的轮摩擦旋转,不过这么大的家伙,靠什么静止不转?

网友:
是靠摩擦转动的,但看不出来是绕哪个轴转的。

网友:
不容易看清楚。。。。。

网友:
看着轮边好像有过摩擦的痕迹,但不知道怎么平衡的

网友:
到儿童乐园看一下摩天轮的旋转结构就明白了,两者结构差别不大,只是一个电机和摩擦轮被架子托的较高,这个电机和摩擦在地面的工作台上。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制造飞机的旋转卡具?

网友:
可能那个地方照片上看不到,与其在这云云,不如多找照片资料或干脆去现场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焊接滚轮架呢?
通过滚轮摩擦工件表面,使工件翻转。

网友(点评):
同意LZ的观点,有点类似于焊接滚轮架,因为图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原理好像我公司的大型翻转机呀。一般是一边作为动力的,另一端是固定的。这个不可能靠摩擦,不够安全。另一端可能有齿轮或链条之类的。

网友:
汽车转配线上就有这个,缸体线上也有,不过具体的怎么工作就不太清楚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
飞机机体。。。。

网友:
图片不全,一般是下面两个小轮,支撑,并且传动,但是这个太大了,重心也偏的厉害,应该有更可靠的传动方式吧,

网友:
估计应该是齿轮

网友:
i不太明白图的意思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啊

网友:
最左边的架子应该是  主动力吧   底下两个  应该是座吧

网友:
{:soso__2424779848897912187_1:}看看学习

网友:
只发一个图片确实在这讨论没什么意义,不如自己亲自看看,摩擦确实能够让他动,但那个不稳定,不安全,感觉不太可能用这方式

网友:
猜想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这大?用电机加减速机,用链条链轮,。呵呵,汽车搅拌机那样也可以的

网友:
可能是齿圈

网友:
用涡轮自锁

网友:
这个我们这里也有,不过就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http://www.56.com/u14/v_NTkyODA3NjM.html,不好意思,大家参照这个视频,在1分51秒和2分1秒处有此装置动作,谢谢

网友B:
做过一个类似的,没这么大,直径好像只有它一半大。

结构看起非常简单,如果是第一次做,还是非常难做的。

如果有大设备就好办了。

网友:
下面有轮子在滚动吧?

网友:
摩擦传动

网友:
没见过,等待学习

网友:
不是有轨道吗?就是通过轨道的作用进行翻转的。

网友:
这么大的机构是干嘛用的

网友:
图片少, 不好下结论

网友:
这个活可够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一个类似的,没这么大,直径好像只有它一半大。

结构看起非常简单,如果是第一次做,还是非常难做的 ...

你好,能不能把你做的给我点资料,这是飞机壁板翻转工装,长10m左右,轮径6m左右,我邮箱:23520990@qq.com,谢谢

游客

网友:
载重10t,很慢,360度连续转动
我做的长10m,轮径4.25m

网友:
看这样子 像是普通的滚轮一样 就怕大东西一端滚动会转歪了 或者他是两端都滚?

网友:
靠摩擦转动的

网友:
靠两边的大转轮与地下工作台的摩擦,可能还有内齿轮制动吧

网友:
信息不全

网友(2012-12-29):
是靠摩擦转动的,鉴定完毕 !呵呵

网友:
转起来的原理和汽车陷入泥水中打滑一样

网友:
应该是滚轮架

网友:
这一端比较清楚,但另外有脚手架的一端就不那么清楚了。

网友:
好像是靠摩擦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