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4458.2-2003中的疑问,我理解有误?

楼主(2012-05-29):
GB/T4458.2-2003 机械制图 装配图中零、部件序号及其编排方法
其中规定:4 序号的编排方法(见图片)
4.1.1和4.1.2项目内容是否有重复之嫌呢?我仔细比较了这两条项目内容,发现也就只有最后几个字不同(序号字号大一号或两号),我认为第2条已完全包括了第1条的内容了。是否本人的理解有问题呢?烦请诸位给解惑,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反正写标准的人不看这些标准,本着不负责任的态度。看看84的标准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电子版的就是怎样的 ,电子版机械设计手册就有错误

网友:
是的,电子版的错误很多的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也想过,后来换个角度明白了,其实这两段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简单点就是拿相同的东西在说不同的事,其实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楼主有点断章取意了。

楼主:
其实电子版多是印刷版扫描的,不会有偏差。我查过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第五版的,也是这样表述的。既然是标准,我认为就应该表述明确清楚,不能让人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像84版的表述还是比较清昕的,第1条是大一号,第二条是大两号,这样也不会产生理解偏差。

网友:
{:soso__2424779848897912187_1:}看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