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电机该用多大?

楼主(2012-05-29):
外圆盘不动,内拨盘每次转动36度,转完10格将反转回到第一格待命~~~如此重复~~~不知道那个分格器能完成此动作吗?拨盘和被带动的瓶子总重量约为10KG,转动的速度要求不高(转36度可以在5秒左右完成),需要用减速机吗?该用多大的步进电机?电为3相220V的~~~~~~~

楼主:
图片不是很清楚,补一张~~~~顺便问下价钱~~~~

网友:
我看是需要加

网友A:
1、要求能反转的10分度分割器。这个以前有个贴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9&highlight=&page=1

2、需要不需要加减速机?加的话比较好,可以保护电机,启停的瞬间对电机有冲击的。
3、步进电机多大?翻书计算吧,对自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游客

网友:
是啊,加了减速器,急停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求能反转的10分度分割器。这个以前有个贴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9&highlight=&page=1
...

谢谢你的建议,能不能介绍基本关于电机选型方面的书给我~~~~

游客

网友:
1、机械手册 2、电机产品选型目录书 ,比如台湾一些电机的产品目录 3、MISUMI自动化零件手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能不能介绍基本关于电机选型方面的书给我~~~~

谢啦~~~~~~~~~~~~~~~~~

网友:
86以上的 速度设置慢一些 惯性小 36度可以在5秒左右完成 应该没问题 不用减速机

网友B:
     条件你都很清楚,计算好所需最大的转矩,再放点余量,就可以选择步进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你都很清楚,计算好所需最大的转矩,再放点余量,就可以选择步进电机了。

能告诉我如何计算转矩的吗?比喻计算普通电机转矩T=9550X输出功率P/转速n ???

网友:
步进电机的转矩是供你选则的,不要你计算,你计算的应该是你的负载转矩。

网友:
目前正在学习电机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
学习了,用的比较少。

网友:
看看转动惯量,加速度。算算就可以,简单的

网友:
用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就是转矩

网友C:
我想你的负载扭矩可以实际测出来呀    用扭力扳手测下  再放两三倍的余量
步进电机可以不用减速器吧  速度不是很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的负载扭矩可以实际测出来呀    用扭力扳手测下  再放两三倍的余量
步进电机可以不用减速器吧  速 ...

是测被带动的圆盘需要多大的扭力在放大2到3倍得出电机的扭力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测被带动的圆盘需要多大的扭力在放大2到3倍得出电机的扭力吗?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

那个扭力扳手哪里有卖啊 ?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扭力扳手哪里有卖啊 ?大概多少钱????

这个不知道   抱歉  网上搜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