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使强行标注的尺寸标识出来

楼主(2012-05-29):
如图,勾选了那个尺寸标注显示选项,但实际上看不出效果。是设置错了还是有其他什么问题?有知道的么?谢谢!

网友A:
是设置错了,打开格式,选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设置错了,打开格式,选文本。

前辈好! 能说具体一点吗?看了格式的菜单,但没找到有关的选项。
我刚学这个软件,照着网上的一个教程说,把那个标识选项勾了,但没反应,所以怀疑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B(2012-07-29):
引用 楼主:
前辈好! 能说具体一点吗?看了格式的菜单,但没找到有关的选项。
我刚学这个软件,照着网上的一个教程说 ...

正常标注

设置强行标注尺寸标识

仔细看图3

再看强行标注为φ26的结果

看见直径上的两个叉了吗?只有强行标注的尺寸与实际尺寸不一致时才有标识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标注

设置强行标注尺寸标识

我的设置跟你的一样的,可就是无法标识出来。可能是软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