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是如何起到调节作用

楼主(2012-05-29):
减压阀的调节特性是由阀内部件的结构决定的,所谓调节特性是指流过阀门介质的相对流通能力与阀门相对开度的关系,相对流通能力是阀门某一开度时流通能力与全开时流通能力之比,相对开度是阀门某一开度与全开度之比〔1〕。减压阀的调节特性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减压阀具有良好的线性调节特性,最小流量时开度约在10%处,这一点使得阀门接近关闭时工作缓和平稳,确保关断严密。在正常的可调范围内流量变化与阀门开度成线性关系。

图3 减压阀的调节特性

网友:
恩,长见识,不知有没有阀门手册资料看看

网友:
简单的东西,系统的解析,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2012-07-07):
拆个阀看看就知道了
减压阀也分很多种 结构不一样的
气体上用的 比如氧气 煤气 等  是膜片式的
液压上用的  一般是针形的 有液控   查相关图册可以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专业的

网友:
这都是基础,好不好?

网友(2012-12-01):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网友:
能量的转换

网友:
为什么压力会变啊?这不就是节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