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工件加工问题

楼主(2012-05-29):
各位前辈好,我想问下加工HT300,方形长宽高900X790X255,最好用什么设备,除龙门铣床还有更好设备吗?夹具就是有压板压住吗,主要怎么定位,我想用90度挡块好吗?' ^4 Y6 k7 ^- h+ c( Q

网友:
活不大,选用龙门铣加工有点大材小用,用立铣是最经济的,用镗铣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立铣和龙门铣用压板固定。镗铣床用弯板但也离不了压板。不论用那种设备加工,都得先加工出一个基准平面,并以此为基准,加工其它的面,才能保证各面的垂直度和平行度。

网友:
这个真不叫大型工件。一般铸这个的工厂,都能帮你加工好,很便宜的

网友:
这工件确实不算大,用卧镗或者立铣都能干,卧镗的话需要直角弯板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