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工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2-05-29):
各位前辈好,我想问下加工HT300,方形长宽高900X790X255,最好用什么设备,除龙门铣床还有更好设备吗?夹具就是有压板压住吗,主要怎么定位,我想用90度挡块好吗?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除了龙门铣或者镗铣床还真想不出其他大型设备了,一般夹具就用压板压了,毕竟工件太大

网友:
龙门铣床、龙门刨床

网友:
你对它具体加工那些细节?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啦,主要我想问问如何定位。
主要就是铣面,钻孔。

网友:
最好用龙门铣,效率高,如果精度不高,可用压板,但要考虑压板的位置,精铣时可侧面顶紧,楼主说的是不是墙板一类的工件?

网友:
龙门铣、龙门刨、镗铣床都可以的。  再说900X790X255不算大,大点的普通立铣都能满足。当然,要求高的话可以进加工中心。
另:如果单件小批量的话,搭压板就可以了;批量大的话最好设计夹具。
当然,一切情况都得看图纸最终决定。

网友:
定位要看图纸啊

网友:
立车也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