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探讨一个问题!大家进来说说

楼主(2012-05-29):
最近做毕业设计呢,有点小疑惑

楼主: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组合机床钻削头都是左右进给的,滑台也不能上下移动,不知道孔是怎么对中的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

网搜图片看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组合机床钻削头都是左右进给的,滑台也不能上下移动,不知道孔是怎么对中的

组合机床属于专机里通用型比较差的一种,动力头的钻铰镗刀座都是精加工好的,中心高无法再调整。被加工零件的夹具中心,是根据刀座的中心高设计的。一般的是夹孔留有一定的加工余量,装好后用动力头精镗孔,以保证夹具与刀具的同轴度。检查夹具是否对中,需用校正棒,每个夹具上装一个,然后在刀具主轴上吸一百分表,即可逐个的检查各夹具是否对中了。如有不对中的(使用中打刀碰撞把夹座碰歪了),也可用这种办法找正。

游客

网友:
那组合机床要是想钻,竖直方向排列的俩个孔,能不能让钻削头竖直移动,老师让我做成可以移动的。我在网上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可能根本就没有,是不是只能在夹具上下功夫了

网友A:
钻孔对中靠调整工件在夹具中的位置保证,夹具也是专用的,一般工件上划有加工及找正线。

游客

网友:
关键是我上面说到的,要是只加工一个空还好说,竖直方向俩个孔呢,我就不会了

网友:
组合机床的种类很多,你所说的左右进刀的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还有一种圆盘平台上可排列七八个以上的动力头。被加工零件尺寸的位置,动力头可以根据需要,以任何角度排列,在加工水平孔的同时,也可以同时加工垂直方向的孔。这类设备,大连组合机床厂和上海仪表机床厂都可根据需要定做,如上海的YD34401(钻铰镗)系列的YDZT8-800/2100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孔对中靠调整工件在夹具中的位置保证,夹具也是专用的,一般工件上划有加工及找正线。

搞个升降工作台,把动力头放上。

游客

网友:
工作台升降不好设计,我考虑过在左右滑台上放个可以垂直升降的钻削头,但又担心进给的时候立柱上面滑台会变形,降低精度,咳,这应该就是这类组合机床不设计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