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液压卡盘夹持压力设置的经验值

楼主(2012-05-29):
各位师傅 我想了解一下液压卡盘夹持压力设置的经验值 可从工件材料、工件硬度、工件壁厚、夹持直径方面说说压力选择经验。谢谢!!!

网友:
你想要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给你说了,有一条把握好就可以了。夹紧力的大小以不使零件变形为原则,变形包括使零件的圆度发生变化(薄壁类零件)和零件端面你卷边(零件厚度比较薄或端面有减轻槽累零件)

楼主:
谢谢学徒娃师傅 道理我懂 既要保证装夹可靠性又要保证装夹不变形 我就是想让各位师傅帮我总结一下大致的经验值

网友:
实心棒2.5Mpa,空心厚壁1.5~1.8,薄壁的1.0~1.5,以上以45钢为例。其他非金属材料等可以进行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