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T 注塑机格林柱经常断

楼主(2012-05-29):
厂里面买的260T  注塑机格林柱经常断 请各们大侠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机械加工的问题,或者是热处理不过关!

网友:
没接触过,估计应该是有干涉的地方,不容易发现

网友A:
如果总是断哥林柱那么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你们公司是做的什么产品?格林住断裂的地方是否固定,以及是否固定在那一根。格林住是否长短不一 。格林住断裂主要原因有这些。1、疲劳破坏 2、过载拉断 3、温度应变导致拉断 4、复合应变所导致的拉断 5、瞬时冲击应力导致的破坏 哦,你要逐一进行分析是什么原因。解决办法

1、在设计上,要避免轴径急剧变化,在台阶或退刀槽处,尽量用大的圆角过渡,选择综合性能较好材料,特处理既要解决螺纹表面硬度(要耐磨)又要设法减少表面应力集中,要提高表面光洁度,尽量减少应力破坏。

2、要保证加工精度,特别是连杆的长度,轴承座的高度,十字头的精度,轴承座在模板的定位精度等。

3、要特别注意在装配时或在拆动调模螺母后,一定要将四支拉杆的长度校好,其调模螺母与后模板的间距也要调整好。

4、在产品产生飞边时要分析其原因,不要片面提高锁模力,如发现模具不平应磨平,如连杆长度不均应校正,包括垫铜片,纸片等,或者校正调模螺母。

网友:
长见识了,
没见这玩意断过.

断面后面那一圈圈的是螺纹么?看不太清。

每次都是那一根断的话,是不是受力不均。
可以量一量模板平行度好不好。
四根格林柱的拉伸量,一不一样。

网友:
什么厂的机器?

网友:
四根格林柱的拉伸量,一不一样

网友(点评):
支持老图的看法,我们公司也试过这种情况,应该是4根柱的受力不均匀!在注塑机的维护保养方面要注意,发现后面5个齿轮有松动要叫厂家过来调平衡,确保均匀受载!

网友:
也有可能是模具设计问题

网友:
从断裂的外观判断,应该属于疲劳断裂。

建议检查产生疲劳的原因,如单根哥林柱载荷偏高,达到材料抗拉强度的1/3以上。

网友B:
看到过注塑机格林柱断裂的轴
修补-----拼接轴头材料先调质,蜾纹拧紧,焊接,再车外蜾纹

我估计是使用过程中有螺母松动,造成了长短不一

网友:
受力不均

网友C:
格林柱断裂主要原因是四根格林柱弹性变形量不一致,即受力不均匀。
检查前、后、中板是否平行,模具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注塑机格林柱断裂的轴
修补-----拼接轴头材料先调质,蜾纹拧紧,焊接,再车外蜾纹

松动是有的,没有什么专业的工具,就是凭力气在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林柱断裂主要原因是四根格林柱弹性变形量不一致,即受力不均匀。
检查前、后、中板是否平行,模具是否有 ...

模具不平,用复写纸压过

网友:
格林柱是什么都没见多,我想估计是床子上用于支撑或者受力比较大的杆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具不平,用复写纸压过

那帮调机员也是神一般的人物,有毛边,就拼命的加大锁模力
模具部的也是,我给他们讲模具不平,他给我讲要用铜丝压,我让他用复写纸,他说没用过
机台又多,一个月断几根,基本上是同一位置

网友:
注塑机我没见过,格林柱亦不知何物,但从各位描述看来,应该是拉杆,确切的说,应是“预应力拉杆”,不知为何却呼之曰柱。预应力拉杆宜降低应力幅,可参加此贴: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748
既是拉杆,只宜受拉,若前后端板不平,则恐受弯,解决之道,可在端面加“球面垫圈”以消弯矩,只承拉力,此之谓“简”。
四根拉杆,所受总拉力一定,若有一根受力变小,则必有一根受力变大,过大则断,解决之道,载荷平分而已,此之谓“均”。具体实施,可在端板之外再立一板,此板中间凸出球面,顶在端板中间球窝中,四根拉杆拉住此板,则纵使每根拉杆紧固不同,其出力却相差无几,因此板作微小转动之时已平衡拉力也。

网友:
从端口看,受力不均引起疲劳破坏

网友:
材料问题!热处理问题!

网友:
原因比较多,要多观察与分析你,找到原因在更换。

网友:
螺纹底部是否特殊,应有圆角过渡,避免应力集中,拉杆卸荷槽做小点保护螺纹,这是设计上。调质是否过关,钢件本身是否有夹杂物。调试工作有没有做好,拉杆伸长量一致的问题。

网友:
哥林柱建议找专业人员安装,一条柱两三千断不起呀!!

网友:
这也能断,长见识啦

网友(2012-07-12):
我们 唱的还没有 出过这个情况啊

网友:
产生这种原因楼主可以往以下几点做
1.射胶压力是否很大或者说锁模压力是否过大
2.整个周期是否过快
3.四个哥林柱拉伸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4.模具尺寸是否过小
5.模具的平行度是否正常

从图片看这种断裂属不正常

网友:
请检查以下几点
1.四根哥林柱拉伸量是否接近
2.所打制品是否需大锁模力或者说射胶压力是否过大
3.模具平行度是否正常,尺寸是否过小
4.周期是否过快

应该就这几点,仔细检查下

网友(2012-08-17):
材料太差 调质不到位

网友(2012-11-03):
用锁模力测试仪检测一下四根柱子的受力情况,检测一下模板的平行度,换模具试试

网友:
第一次听格林柱会断

网友:
从断面看,这肯定是因为轴向力过载造成的疲劳断裂。具体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刚接触注塑,了解的不是很多。。

网友:
1/四条格林柱受力不均
2、断裂处大多发生在与头板螺母接合面处(模板刚性小,变形大,随这模具开合,使哥林柱承受交变载荷导致疲劳断裂,所以模板(头板,中板)必须有足够的刚性,模板弯曲度要小于0.1mm。
3、哥林柱表面粗糙度低于0.4(需镀硬鉻包括螺纹部分不低于1.6)
4、两端螺母与木板的接触面的面压要小于900KG/CM2,头板螺母厚度H=0.8~1.2d(螺纹直径),外径D=1.5d,D/S(螺距)=15~20
以上供参考

网友:
不止哥林柱,设计不好模板都会断裂,所以很多安全系数都选的很大

网友D(2012-12-07):
格林柱断裂的原因上面很多社友都已经提及。
不知道楼主公司的注塑机是什么牌号的?
一般来说,不应该产生这样重大的设备故障。只要注塑机的生产厂家按照正规的规范去设计加工。
其实,其中很只要的原因在于,注射机生产厂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所造成的。
按照规范,注塑机的机架应该在铸造后做充分的时效处理,这样可以保证整个设备的稳定性。
估计楼主公司的注塑机的机架没有做时效处理,导致机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形变。从而使得注塑机的动模板与定模板不平行。
正常状态下,格林柱是不应该承受很大的侧向剪切力的,其功能主要是导向作用。但是,在这样的极端的条件下,断裂就成为常态!
当然,模具设计时注射压力中心与锁模力偏心,会产生偏心扭矩也会对格林柱有影响。
注射工艺的调制也是原因之一
注射模具装配后的平行度要求按照国家标准不能够抽过0.05MM,严格的如生产PA,PE 等流动性好的塑料,最好不能够超过0.03MM。
所以,还是建议楼主对你们的注塑机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同时,对模具设计,注塑工艺都进行技术性评估。
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林柱断裂的原因上面很多社友都已经提及。
不知道楼主公司的注塑机是什么牌号的?
一般来说,不应该产生 ...

谢谢 版主 模具小侠的分析
我们也经过实际测量 发现模具平面度不达标 用复写纸试压时发现 四个角受力不同 成型人员为了保证不有毛边等问题压力开的很大
至于注塑机是否有经过实效,四根柱子是否不在一个平面上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测量   不过注塑机是国产的
最后昨天又断了一根
请教楼主有没有检验注塑机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版主 模具小侠的分析
我们也经过实际测量 发现模具平面度不达标 用复写纸试压时发现 四个角受力不 ...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一些好品牌的住宿机都没有哥林柱断裂的情况出现,就应该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如何检查应该有难度!但是,即使检查出来,要修正液是很大的问题!
关于模具的问题,建议你们把模具的分型面打开后,将动模整体(别拆开)和定模整体的分型面分别进行磨床加工。然后,打表检查平行度。同时,对模具的整体平行度也按照这样的办法进行检测和修正!
产品的注射过程中,出现注射不足的情况时要正确判断。塑料不是水,绝非牛顿流体。加压的办法太初级!这样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呵呵!

网友:
首先检查四根格林住拉伸是否一致,一般在0.05mm以内;其次,检查磨具平行度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再者,加强生产工艺的调整,不能一味的增加锁模力;最后,也要计算下格林住的拉伸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有可能是格林住材料没有达到要求。

网友(2013-01-22):
要求厂家用锁模力测试仪检测拉杆受力情况

网友(2014-08-28):
你们的螺母用什么拧紧的

网友(2015-02-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总是断哥林柱那么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你们公司是做的什么产品?格林住断裂的地方是否固定,以及是否固 ...

分析的很有道理。经验丰富

网友(2021-05-28):
长度不均匀

网友(2021-10-23):
我们之前在一个台湾工厂叫东莞扬明塑胶厂,购买了一台1350T的台湾南嵘注塑机,当时试模具时,就看到炮台上有流出来的油,用14T的模具试了半天。但是,当时四川乐山的老板急着做美国山姆会员店的冲浪划板的订单,所以,就不管了。 机器拉回来,然后,啤货1个月不到就断哥林柱了。(断裂位置在动模板滑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