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机常见机械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5-29):
  粉碎机是饲料厂制取饲料的主要设备之一,粉碎机运转的可靠性直接生产效率及后面工序的正常运行,因此,维修及操纵人员学会分析和处理粉碎机系统的常见故障,并在短期内予以排除,尽快恢复生产,就显得物别重要。粉碎机系统主要包括粉碎机和电动机。相应的故障可分为机械故障和电器故障。以下就是机械故障中和振动、轴承发热和粉碎机堵塞等故障进得分析。

  1、振动粉碎机一般采用电机直接联接粉碎装置,这种连接方式简单、易维修。但是如果在装配过程中两者不能很好连接,就会造成粉碎机的整体振动。

  (1)电机转子与粉碎机转子不同心。可左、右移动电机的位置,或在电机底脚下面加垫,以调整两转子的同心度。

  (2)粉碎机转子不同心。其原因是支掌转子轴的2个支承面不在同一个平面内。可在支承轴承座底面垫铜皮,或在轴承底部增加可调的楔铁,经保证2个轴头同心。

  (3)粉碎室部分振动较大。其原因是联轴器与转子的联接不同心或转子内部的平锤片质量不均匀。可根据不同类型联轴器采取相应的方法凋整联轴器与电机的联接:当锤片质量不均时,须重新选配每组锤片,使相对称的锤片,使相对称的锤片误差小于5G。

  (4)原有的平衡被破坏。电机修理后须做动平衡试验,以保证整体的匹平衡。

  (5)粉碎机系统的地脚螺栓松动或基础不牢,在按装或维修时,要均匀地紧固地脚螺栓,在地脚基础和粉碎机之间,要装减震装置,减轻振动。

  (6)锤片折断或粉碎室内有硬杂物。这些都会造成转子转动的不平衡,而引起整机振动。因此,要定期检查,对于磨损严重的锤片。在更换时,要对称更换;粉碎机运转中出现的不正常声音,要马上停机检查,查找原因及时处理。

  (7)粉碎机系统与其他设备的联接不吻合。例如进料管、出料管等联接不当,会引起振运和造声。因此,这些联接部,不宜采用硬联接,最好采用软联接。

  2、轴承过热轴承是粉碎机上较为重要的配件,其性能直接影响到到设备的正常运行及生产效率。设备运行过程中,使用者要特别注意轴承的升温和轴承部位的噪声,出现异常要及早处理。

  (1)2个轴承座高低不平,或电机转子与粉碎机转子不同心,会使轴承受到额外负荷的冲击,从而引起轴承过热。出现这种情况,要马上停机排除故障,以避免轴承早期损坏。

  (2)轴承内润滑油过多、过少或老化也是引起轴承过热而损坏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按着使用使用书要求按时定量地加注润滑油,一般润滑占轴承空间的70%-80%,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轴承润滑和热传递。轴承延长其使用寿命。

  (3)、轴承盖与轴的配合过紧,轴承与轴的配合过紧或过松都会引轴承过热。一但发生这种问题,在设备运转中,就会发出磨擦声响及明显的摆动。应停机拆下轴承。修整磨擦部位,然后按要求重新装配。

  3、粉碎机堵塞粉碎机堵塞是粉碎机使用中常见的故障之一,可能有机具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但更多是由于使用操作不当造成的。

  (1)、进料速度过快,负荷增大,造成堵塞。在进料过程中,要随时注意电流表指针偏转角度大,如果超过额定电流,表明电机超载,长时间过载,会烧坏电机。出现这种情况应立即减小或关闭料门,也可以改变进料的方式,通过增加喂料器来控制进料量。喂料器有手动、自动两种,用户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喂料器。由于粉碎机转速高、负荷大,并且负荷的波动性较强。所以,粉碎机工作时的电流一般控制在额定电流的85%左右。

  (2)出料管道不畅或堵塞进料过快,会使粉碎机风口堵塞;与输送设备匹配不当会造成出料管道风减弱或无风后堵死。查出故障后,应先清通送口变更不匹配的输送设备,调整进进料量,使设备正常运行。

  (3)锤片断、老化,筛网孔封闭、破烂,粉碎的物料含水量过高都会使粉碎机堵塞。应定期更新折断和严重老化的锤片,保持粉碎机良好的工作状态,并定期检查筛网,粉碎的物料含水率应低于14%,这样既可提高生产效率,又使粉碎机不堵塞,增强粉碎机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
谢谢了,我正到处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