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先做一个假设——当前机床默认的G54工件系(无论G54原点对机床坐标原点有没有偏执),这时在程序里使用了G92设置新的工件原点(不与之前的G54的原点重合)。此时由G92设置的新的工件原点相对于之前默认的G54设定的原点就产生了一个非零矢量“a”的偏移,这个矢量会加到所有的工件坐标系里,如G55,G56,G57等等————也就是换句话说:此时产生了新的G54,G55,G56,G57。。。。工件系。而这些个新的工件系原点的相对于以前的G54,G55等都偏移了一个矢量"a"。而此时观察MDI面板里“OFFSET/SETTING---工件系”中“G54,G55等坐标系的偏移值”还是以前的数值。但实际上已经不是此时的相对应的偏移值了(因为原点上都累加了一个“a”)这种相对于G54,G55,G56等的偏移只有在重新返回参考点之后或者指令了预置工件坐标系(G92.1 IP0;一般是X,Y,Z都指令一遍)之后才会被消除;或者用G92设置一个相反的矢量偏移“-a”。
用G92指令工件坐标系之后应该使用 “绝 对 ” 编程指令!
G92可以理解为“工件坐标系中的偏移坐标指定”。
根本区别:
G54-G59是以机床坐标为参考点的工件坐标系,G92是以当前刀尖为参考点的相对工件坐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