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PE管的切割,如何高效节能?

楼主(2012-05-29):
有什么好的方法及结构可以高效节能、断面整齐地把胶管切断,
管子大概直径50,壁厚2.5mm,请各路好手支招?

楼主:
据说有电热切割机,就是不知切割速度及断面质量能不能保证

楼主:
还有用冷挤压的方式能够切开吗?

网友:
一切都是浮云,直接用锯,想断面好进刀量要小!

楼主:
锯片的方法已经被老板否决,目前用的就是锯片,切削还多,加上电机窜动,切口很不平整。

楼主:
还是没有好的确定效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