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孔落料模具,请教

楼主(2012-05-29):
{:soso__16300316676745795741_3:}请问,我们现在用着一个冲孔落料模具,用的是16t的那种冲床,冲的是约70片大概0.03mm的铜箔,冲了大概70次,就坏了,请问都有哪些原因呢?另外在使用模具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另外因被冲件是层状的所以外形尺寸并不是很精确,但是要求孔的位置很精确,有什么办法没有?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更改模具结构,用连续模冲,铜铂可以用卷料,这样既可以保证模具寿命,又可以保证产品尺寸的一致性,产能还能稳定,效率可以提高

网友(2012-10-03):
那里坏了

网友:
看样子,材料0.03的,我估计楼主是冲头刀口的间隙变大了就冲不了了。不是楼主的模具结构的问题啊。0.03的材料我看到会吐血的,基本上0.05的材料我都怕怕的。

建议,改模具为4导柱标准结构。必须用好的慢走丝线割主要模板,冲头改研磨后镀鉻,刀口改拼接研磨件(或者是起码是高速合金钢)

网友:
层数少一点的话可以考虑软凹模

网友:
麻烦楼主说下是什么坏了,刃口?

网友(2012-12-09):
冲料可以层叠多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