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孔向导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2012-05-29):
刚刚学solidworks,异性孔向导总是做不好.....前辈能指导指导吗

网友:
你想怎么用,没看明白你问题的意思

网友:
你需要什么技巧

网友:
多学多看!

网友A:
先选一个平面,就是在这个平面打孔,接着确定孔的类型大小等,再把它严格定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一个平面,就是在这个平面打孔,接着确定孔的类型大小等,再把它严格定位就完了。

可是我每一次定位的时候都会出问题......

游客

网友:
出什么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每一次定位的时候都会出问题......

我也有这种问题,每次定位时,还没定好就生成了实体,就是那定位时该如何用尺寸进行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种问题,每次定位时,还没定好就生成了实体,就是那定位时该如何用尺寸进行约束

生成扣再选择编辑3D草图,可以再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每一次定位的时候都会出问题......

还没有好就生成实体了....

网友:
先放在你需要的平面上,再配合定位就好了

网友:
会出现什么问题?你这样提问大家都就是知道也不情愿答复你的,抛开你的问题不说,你提问的方法都让人费解!

网友(2014-03-24):
点对线,标注最容易出错。
SW工程图标注的时候经常有一些边线或者是点捕捉不到,导致无法标注,但是有时候多点几次有可以,用SW出工程图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请问是什么原因。
 好像不在平面上的,不好捕捉。
 捕捉了,不在平面上,实际长度不对,平面上长度不足,问题更大。
 点对线最危险。因为不垂直。标注看着对,实际上是斜的。
 如,孔位离折弯板12MM。标注了。
 但实际,标注的是孔位那点,离折弯的边线12MM,换个方向看,是三角形:斜边12MM,高度差为板厚,直边不足12MM。
这就错了。
3D草图,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异型孔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特征,一个是位置,我见过好多新手只是把特征选好就直接确定了,忘记了还有位置也需要定义,可以定义到边的距离或同心之类的,如果不对位置进行定义,就会默认你鼠标点选的点。

网友:
平面定位(画草图),空间三维定位(画三维草图)

网友:
可以先草绘出那个圆点,定义好定位尺寸之后,选异形孔位置就方便了,直接点选,然后大小再做定义。

网友:
这个特征有一定灵活性,可以先选定位面,也可以后选;
至于定位尺寸,还是在异型孔向导里面定位比较好,也方便。
在平面上好说,无非是距边上的距离,这种大家都会;
要是在曲面上,比如说在圆柱曲面上,可以借助曲面临时中心线,或是基准面标注这样比较准确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