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数控 为什么我用G50设定工件坐标,为什么一关机 开机就要重新对刀呢?

楼主(2012-05-29):
KND数控 为什么我用G50设定工件坐标,为什么一关机 开机就要重新对刀呢? 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错了,有没有高手知道的 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你也可以不用啊  。。方法很多的 简化程序多好 干嘛喜欢那么复杂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不用啊  。。方法很多的 简化程序多好 干嘛喜欢那么复杂呢 。。

我只是想试试上面的功能而已,现在就算不用G50,每次开机 都还是要重新对刀,坐标完全乱了!烦啊~每天都是~!

网友A:
又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 出发点是好的。多折腾可以长技术经验。但是你可要知道你所使用的系统可经不起你折腾啊 ,不是进口的玩意。。你的爱惜的来,要不它就会耍小脾气的。。

网友:
因为你的设备关机后要重新回零 坐标系肯定有变化

游客

网友:
今天我翻了下参数书,修改了一个AB0T的 参数, 明天开机再试试吧!悲剧啊...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现在更正 G50的意思是告诉数控系统 当前刀具在工件坐标系中的位置 关机后 重新回零的话 刀具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刀具的位置和工件坐标系的相对距离就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 出发点是好的。多折腾可以长技术经验。但是你可要知道你所使用的系统可经不起你折腾啊 ...

哎.............

网友:
跑数!不能关机,需要维修

网友:
有很大可是数据储存器里的电池没电了,换了就好了,你那说明书看看电池的位置,让电工测一下。

网友:
你先要知道你的床子是绝对值编码器还是相对值……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搞好了,原来是我一用G50,系统里面的一个参数就自动改变了,我把他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2012-08-08):
G50工件坐标系设定,关机后会失掉 ,开机要重新设定.可以不用.G50 Xa Zb是起刀点,相对于工件0点的X、z坐标值的位置.我个人认为:开机后,把刀具移到这个位置,就可不要对刀了。

网友:
目前国内的机器有多坐标系的,G50都是关机以后要重新建立坐标,像单一坐标的广数只要建立坐标系一直有效,不管是停机还是关机。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每次开机是在MID下手动输入坐标系,只要你记住你停机的绝对坐标就行了。。

网友(2013-10-2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搞好了,原来是我一用G50,系统里面的一个参数就自动改变了,我把他改过来就好了!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改系统里面哪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啊,请指教啊

网友:
用G50太麻烦了,不实用,需要基准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