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sd卡传程序吗?

楼主(2012-05-29):
fanuc系统,现在用cf卡转pcmcia传程序,问题是cf卡好贵哦。sd卡便宜多了,淘宝有看见“PCMCIA适配器 18合1 SD/MMC/MS 笔记本读卡器”。请问有人在机床上用过上吗?

网友:
没试过,即使是CF,也不是都能用,挑卡的。
新的TD系统,支持U盘了。

网友:
SD卡便宜,自己买个套子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U盘不是可以么?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
cf卡也不贵啊,几十块钱,哥哪个卖的是读卡器,不是卡,机床上肯定不能用

网友:
不可以的,FANUC大部分系统都是支持CF卡通过PCMCIA适配卡传输数据的,而部分系统支持的U盘其实只是支持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并不支持在线加工。我知道的就这些,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好像是不能啊

网友:
我们公司用CF卡及转接卡

网友:
CF卡的规格有限制吗?是不是多大的CF卡都行啊??

网友(2012-07-11):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