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中如何只显示一个尺寸的公差

楼主(2012-05-29):
标注一个公差的时候所有的公差都会显示出,有没有方法只显示一个公差

网友A:
当然可以   先选中你需要的那个   然后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先选中你需要的那个   然后修改就可以了

要标注公差需要修改文件中的属性,修改完了后所有的数据都会显示出公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标注公差需要修改文件中的属性,修改完了后所有的数据都会显示出公差啊

不是有一个标注尺寸的图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