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线型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我今天修改线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在图层特性管理器 我把原本是continuous(直线)线型改成了ACAD_ISO002W100(虚线)结果再想改回去就改不了了  我发现只要是把线型改成了iso那几种线型之后 就无法再改变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郁闷啊

网友:
软件问题没什么好郁闷的。删除不可修改的线条,重新再画吧,呵呵。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修改的。重新安装一个新版的CAD吧。

网友A:
可能是使用了破解软件的缘故,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使用了破解软件的缘故,不稳定

可能是的  今天去公司试了公司的没问题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下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看上的图 有个应用到图层工具栏 将勾选去除后 就可以改变线型了 但只能改几次 又不能改了 当不能改的时候 再把勾选勾上 就又能改变线型了 也是只能改变几次  我的cad是06版  确实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