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这样的电机传动机构?

楼主(2012-05-29):
当负载产生远大于电机扭矩的逆时针方向扭矩,此时电机在被负载拖动,被迫反向转动时,会导致温度升高,容易烧毁。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一种电机传动机构?在无负载情况下,可以正常产生扭转力矩;而在负载扭矩大于电机扭矩时,电机不会被迫反向转动。

网友:
过载保护,或者齿轮传动机构,变化速度,就变换扭矩了

网友:
用摩擦离合器,扭矩过大时,摩擦片打滑,起过载保护作用。

网友:
那就用有自锁功能的机构就好了啊,蜗轮蜗杆减速机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用超越离合器,负载速度大时,与电机脱开,负载速度小时,电机带动。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起重机的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超越离合器,负载速度大时,与电机脱开,负载速度小时,电机带动。

楼主:
各位说的离合器是可以解决过载保护的问题,那如果是负载速度大时,电机已经脱开,但是还要求电机可以继续的施加扭转力矩,请问这种机构可以实现吗?

网友(2012-07-27):
5楼正解,蜗轮蜗杆传动理论上有自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