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与深沟轴承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05-29):
最近用到一个丝杆螺母副传动,查手册支撑形式为一端绞支
另一端用深沟球轴承和推力轴承组合,同时承受径向力和
轴向力。请问一下社区的各位大大:
     我是从没见过5类轴承和6类轴承组合使用的情况。这种
组合是直接挨着一起(轴承外径一样大)然后安放在轴承座
内还是怎么安装的?
    我看到示简图上符号是俩轴承挨着一起安装的,在真正安装时
中间加不加什么隔板之类的,难道就是一个轴承的端面贴在
另一个轴承的端面吗?然后塞到轴承座,安上轴端盖子?
    请各位大侠指点小女子一下迷津,呵呵~~~~
    最好有个CAD的图就更清楚啦!!!~~

网友A:
必须不是。
他们俩个是分工的,一个是针对轴向力,一个针对径向力,满足的刚度
建议你查看下<现代机床设计手册》 比较详细

网友B:
示意图给个大概意思而已,不能把它当作范本。
给一张图在下面,先看看。

游客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如果用隔套,是不是最好隔外圈呢,谢谢...

网友:
多谢楼主,很有用,收藏先
愿意的话,请仔细看看图吧。中间有好些该注意地方,没有一定经验不会清楚的。
园螺母要旋合在螺柱上,螺柱应该比旋合长度略长。图上这处明显是螺纹画法,理解为台阶很有趣。
这个图还有点儿没明白的是:上面应该是双螺母作轴向定位吧?那最上一个螺母的上面有个像轴肩的结构是什么呀?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不是。
他们俩个是分工的,一个是针对轴向力,一个针对径向力,满足的刚度
建议你查看下

哦,谢谢提醒,我回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意图给个大概意思而已,不能把它当作范本。
给一张图在下面,先看看。

呵呵,谢谢大帅~~

游客

网友:
上面那个螺母端部的那个环是锁紧螺母的吧?好像懂了些……
谢,并不需要。只是你好像没有看懂图纸。

网友C:
楼主应该看主流的丝杠样本,上面有安装形式,根据自己的工况选一种就是了。比如看THK,上银的手册。
主流结构有三种
1,一端支撑(一盘深沟球),一端固定(角轴承,根据工况选接触角和组合形式)。刚性中等,热效应不敏感。
2,一端固定,一端悬空。刚性最低,热效应不敏感。
3,两端固定。刚性最强,热效应敏感,因此,需要预拉伸或用中空水冷。
以上的结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构,在进口设备上经常能看到。反观国产的结构,不知是什么原因,各种稀奇都能看到,但效果嘛,比较坑爹。
结构是最要紧的,然后是装配找正和安装规范。好结构不好好装,照样坑爹。

游客

网友:
总之一句话,到处坑爹!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看主流的丝杠样本,上面有安装形式,根据自己的工况选一种就是了。比如看THK,上银的手册。
主流结 ...

第一种方法通用性好;第二、第三种方法适合短距离。

游客

网友:
第一种适合高精度,中低速度。 第二种适合短行程和垂直结构 第三种适合高速度,高精度,长行程,但安装要求最高,整不好就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看主流的丝杠样本,上面有安装形式,根据自己的工况选一种就是了。比如看THK,上银的手册。
主流结 ...

呵呵,学习啦

网友:
害怕伏枥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