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PCCAD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望高手给解释下

楼主(2012-05-30):
输入横截面积栏中,是如何通过输入截面积,计算质量的?》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个面积吗,输入上面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个面积吗,输入上面数据就行了

体积乘上密度才能得到质量,系统怎么给它面积就可以得到质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积乘上密度才能得到质量,系统怎么给它面积就可以得到质量呢?

右边不是有个材料选择吗,做技术 的,拜托用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不是有个材料选择吗,做技术 的,拜托用点心

有材料只是知道密度。体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