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的图层打印隐了,怎么打印?

楼主(2012-05-30):
默认的图层打印隐了,怎么打印?

如图这个图层DEFPOINTS怎么打印,象5 6图层,只要打印机钩一下就可打印了

网友:
在图纸上,点击打印机就行的

网友:
将哪个打印机图标 点一下就成了

楼主:
晕!!!图层DEFPOINTS点不亮,怎么打印,象5 6图层,只要打印机钩一下就可打印了,你们去说试试再发表意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图层DEFPOINTS点不亮,怎么打印,象5 6图层,只要打印机钩一下就可打印了,你们去说试试再发表意见 ...

你知道哪是个什么图层吗,搞清楚再来说

楼主:
DEFPOINTS图层啊,点不亮

网友:
难道你画图自己不设置图层,都是在系统自带的图层下画的?????????????????????????????

楼主:
是人家发过来的图啊,我要一个一个改,麻烦来,能不能设成点亮的打印机啊?

网友A:
把其他的图层灯都关掉,留下系统图层开着,全部选中,改成其他图层不就完了,一点都不麻烦

楼主:
我早就想过,只有用这个办法了!!,一张一张全要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就想过,只有用这个办法了!!,一张一张全要改啊!!!

你就当他被驴踢过,慢慢该吧

网友:
可以将不可打印的图层重命名(另改名字),再点击隐去了的打印符号,即可更改为打印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正要说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的图层灯都关掉,留下系统图层开着,全部选中,改成其他图层不就完了,一点都不麻烦

这个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