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艺顺序合理么?

楼主(2012-05-30):
一、首先零件属于批量生产,线切割不考虑!
我定的工艺顺序是:
1、用锯床下料直径92的棒料长18
2、车凸出外圆56,长度5,同时钻孔
3、调头,卡盘夹5mm处(此处我担心夹持距离不够)车外圆及精车内孔

网友A:
你还是贴图出来吧,否则没有人会回答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贴图出来吧,否则没有人会回答你的

有道理!

网友:
下料直接下300长,车孔外形一道下,最后车断。掉头光个端面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孔和凸台同时加工,其余无所谓,其实锯不锯无所谓,直接用棒料一次拿下,顶多再光一下端面

网友B:
好象没有92直径的棒料
同设计人员沟通,改至89.5左右

网友C:
卡盘夹5mm足够了,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有92直径的棒料
同设计人员沟通,改至89.5左右

非常感谢哦!不然做出去又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盘夹5mm足够了,不必担心

非常感谢,以前没碰到过这么大的件呢

网友D:
车凸台时应把孔一块干完,这是关键部位,两个最好别分开干,从公差上分析两者应该有同轴度要求的!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建议普车落料,外圆光出,内孔及一端留余量,割断。然后上数控车台阶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凸台时应把孔一块干完,这是关键部位,两个最好别分开干,从公差上分析两者应该有同轴度要求的!

呵呵,谢谢啊!
这两个部位没有同轴度要求的;
它只是一个连接件凸台连在箱体上;
圆孔连接一个座子。

网友:
下料后先车内孔,然后用线切割把爪子割小,撑着车外圆!

网友:
能一刀下最好是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