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的这种结构,有谁知道?上图

楼主(2012-05-30):
PS;这是轴上游动端的轴承结构。怎么会在螺纹轴段有个槽?
      而且还有一段圆弧?这不是相贯线吧?不要这种结构照样
      可以用螺母对内圈固定呀?是加工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求各位路过的指点~~~~

网友:
是不是花母锁片的槽?

游客

网友:
如果使用过程中可能松动就放上
我之前想着也是用来锁紧螺母的,但图中又没有画出锁紧原件,所以不知道,请大侠指点

网友: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所用的槽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圆螺母止动圈槽

网友A:
止动垫圈所用的槽,她这样直接装配是不对的,既然设计了,肯定是必须的

游客

网友:
楼主要看基础 书了
嗯,对!这是止动垫圈,防松。必须用上

网友:
那段圆弧是刀具加工形成的,要是设计成直的还不得叫人骂死,直的根本就做不出来

游客

网友(2012-06-30):
正解!

网友(2012-05-30):
{:soso__2424779848897912187_1:}看看学习

网友:
本图应该有圆螺母用止动垫圈,槽是对止动圈用的,防止螺母松动,查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用的槽,垫圈和圆螺母配套使用,卡在轴上的槽处,这样,圆螺母就不会由于轴的转动而松脱。

网友:
是止动片卡槽

网友:
6楼有理

网友:
都是高手列   受教了  但为什么键槽这么长列

网友:
是止动垫圈用的卡槽,机械手册上有相关资料的。

网友(2012-06-30):
12楼:必须铣通才能安装。
6楼和9楼较详。

网友:
多看看手册!多翻翻机械设计!

网友:
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吧!

网友:
防脱的卡槽吧

网友:
止动片卡槽

网友:
螺纹上开槽可以的,不影响圆螺母的拧上去,是放置止动垫圈的额

网友:
我看不像止动的槽,

网友(2012-08-30):
大家说的都是有到离开

网友: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用的槽,垫圈和圆螺母配套使用,

网友:
固定止动垫圈的槽吧。

网友B:
这图的是不是有点不正确呢??大家有木有发现螺母上是有止动片卡槽的。。。为什么轴上还要又??

网友(2012-11-21):
这个我们上课感估计说是什么槽出来了,错误的。看来理论要联系实际!

网友:
螺母止动片的卡槽

网友(2012-12-30):
圆弧是因为刀具的问题吧

网友:
有圆螺母,没有止动垫片,不理解

网友:
有些是靠键,有些是靠镙丝,两者目的只有一个,防止轮在轴上转

网友:
王八垫片

网友:
圆螺母止动垫片的卡槽

网友(2013-01-30):
引用 网友A:
止动垫圈所用的槽,她这样直接装配是不对的,既然设计了,肯定是必须的

是止动垫圈的槽,可能是装配的人没有装上罢了。

网友:
止退垫轴上固定槽

网友:
是止动垫圈的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的是不是有点不正确呢??大家有木有发现螺母上是有止动片卡槽的。。。为什么轴上还要又??

去看看止动片的结构吧。

网友:
如果是止动垫圈,剖视图应该看不到这个槽吧。而且应该是虚线。

网友:
是止动,再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2013-03-19):
对,肯定不是相贯线

网友:
看不大懂,左边我知道是个向心轴承

网友:
止动垫圈所用的槽

网友(2013-06-05):
止动垫圈,俗称"王八垫"

网友:
止动垫圈槽

网友: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用的槽

网友:
学习了,现在也有止动螺母。

网友:
圆螺母的止动垫圈的卡槽嘛!轴上开缺口,这样垫圈就不会转啦,再把垫圈的舌拗起来卡在螺母的缺口上,螺母也不会转了。典型的防松结构

网友:
螺纹没退刀槽,设计水平不高啊。或者螺纹式滚压的,那槽就该是工艺槽了,夹紧用的。

网友(2013-09-09):
圆螺母卡槽,防止圆螺母退扣

网友: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用的槽,但你的图还没有作全,

网友:
装配图中好像少了个止动垫圈

网友(2013-11-20):
止动垫圈槽,这个很常见

网友(2014-12-28):
圆螺母止退用的

网友:
止动垫圈,安装在轴承与螺母之间,把垫圈的舌片折起来螺母就不会转动了

网友:
止动圈的 槽

网友(2015-05-24):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槽

网友:
安装止退弹垫的槽

网友(2015-07-06):
圆螺母止定垫圈GB858

网友:
止动垫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