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架加工一道工序的夹具设计,求助

楼主(2012-05-30):
第一个是零件图,第二个是工序卡,要加工白色部分的面,要铣,不知道夹具该怎么设计,要法兰盘吗?

网友:
两定位销,保证加工面在一个平面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还用得上工装

网友:
直接用三爪夹圆柱啊

网友:
工序卡片没看清。第几道工序?,第一道外圆柱夹侧边定位。不是第一道的话,以加工过面定位,比如内孔啊之类的!!

网友:
这是学校的实习设计吧?要求应该是孔的轴线和加工的那个面要有垂直度要求,靠销定位孔,再加紧工件

网友:
看不清楚图纸。。。。